hp2055d的打印机 故障求助??

楼主(2012-05-19):
我有一台hp2055d的打印机 ? 他开机后有一句英文是提示卡纸 , 可是我把整个打印机都拆了 ,也没有纸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出来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小弟啊!!先谢谢了!!!夏天了这是我给师傅的一点心意@
求助

网友:
是不是哪个传感器的摇臂断了,或者卡住了

网友:
没有卡主啊 我把传感器都换了 还是不行啊 请大侠指点小弟啊 谢谢

网友:
2055应该没啥大问题

网友:
定影的出纸传感器检查了没

网友:
开机有没有预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