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5041模拟示波器故障。垂直放大器异常,需要各位前辈帮帮我

楼主(2012-05-19):
COS5041模拟示波器故障。垂直放大器异常,需要各位前辈帮帮我最初是因为误操作,不小心把220V/110输入切换开关搞错,导致垂直放大器大面积烧坏,现在已经把找到故障的原件基本都换上了,现在的故障是垂直放大器工作异常,Y轴上下位移不能调节,但是基线基本正常,聚焦不能调节至最佳状态,更没有方波基准波形了,就一条基线静悄悄的躺在CRT正中间。因为初次接触这东西,垂直放大器的末极输出电压能有个限度吗?比如调节位移时,输出电压会不会有改变???实在找不到下手的地方了,就是延迟线那里

网友:
220/110开关搞错。电源输出电源升高一倍,   能烧坏那些东西呢?仔细研究图纸

网友:
我刚才做了试验,电压155V升至180V左右,12v -12V 5V大概波动在1V左右。所以我就重点检查160V电路了,坏的部件全是160V这一路的

网友A:
12V   5V 有稳压电路吧,,当然查没有稳压的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   5V 有稳压电路吧,,当然查没有稳压的支路

12V很正常呀,还有5V,真的找不出问题啦

网友:
牛逼呀,这也能修,换数字的吧

网友:
不懂怎么修 怎么查

网友:
修好了,晕,有两路信号的电阻烧坏了,换上OK

网友B:
我的去年也坏了,是安罗 BS-601也是Y轴放大坏了,放大倍数很小,,研究了以上午的图纸,瞎碰到一个电阻击穿了换上差不多的OK了。。

网友:
我的也是Y轴放大器坏了

网友C(2012-07-07):
引用 网友B:
我的去年也坏了,是安罗 BS-601也是Y轴放大坏了,放大倍数很小,,研究了以上午的图纸,瞎碰到一个电阻击穿 ...

我的601前几天下雨 可能受潮了 不能显示了
兄弟有什么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601前几天下雨 可能受潮了 不能显示了
兄弟有什么建议

我有电路图,需要的话哭传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电路图,需要的话哭传给你。。

谢谢 电路图在家电维修找到了

网友:
1、检查Y轴电位器支路电阻有无开路:2、检查聚焦电位器与地之间的电阻是否开路。

网友:
20M的示波器能有什么用啊,电脑声卡可以虚拟一个出来.要100M的才行

网友(2012-08-27):
KANKAN...............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我的CS5135是X轴有问题。

网友:
都是一个个的高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