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440b风扇一直转

楼主(2012-05-19):
一台hp6440b,独立显卡216-0749001的,板号是:LA-4891P 。原来故障是bios锁,刷了bios后,新的问题出来了,风扇一直狂转,不停。装系统奇慢,装好系统后,不能装任何程序。头大了,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还是bios的问题吗?请大师指教,我是刷了论坛朋友提供的bios解了锁的。请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
请大师指点咯

网友:
-  换个版本! 这肯定是BIOS问题。 你硬盘OK吗?

网友:
HP官方不是下的到

网友:
刷官网驱动试试

网友:
直接飞5V上电,让风扇长转!

网友:
BIOS刷刷更健康!

网友:
风扇常转的话你刷BIOS,装不了软件和慢的话你先进PE里看下慢不慢,还有你单独用适配器看下会不会单独用电池看下会不会。要原装适配器

网友(2014-07-21):
应该还是BIOS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