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显示器黄灯闪,不开机

楼主(2012-05-19):
一台(宏基)ACER液晶显示器,开机后黄灯一直闪不开机,按开关机键不变绿灯,测驱动板开关机插座脚为零伏,判断为驱动板没输出开机信号,人为瞬间短路5V到开关机脚能变为绿灯显示屏正常工作,此时按待机键能关机,再按开关机键还是不变绿灯,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具体是哪里故障哪位师傅给指点一下,谁有这种显示器图纸麻烦给发一个,谢谢了。。。。

网友:
你先看看电压是不是正常,,或者刷个程序

网友:
MCU程序坏了,刷一个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两个贴片三极管坏了,1.8V的

网友A:
很有可能要烧录一下 打开机器检查一下啊

网友B:
驱动板问题 了.先测一下开关是不是开关坏了.?然后黄灯是保护吧.刷刷程序.最后一招换板.

网友:
看有上拉电阻没,改小点试试
或者从5V处接个1K电阻到开关脚

网友:
换个通用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要烧录一下 打开机器检查一下啊

机器已经打开了,烧录程序需要什么工具和软件麻烦给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问题 了.先测一下开关是不是开关坏了.?然后黄灯是保护吧.刷刷程序.最后一招换板.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5伏瞬间接开关机脚能开机,开机后按开关机按键能待机。

网友:
PNP的,用CRT上的A733代用,我用过可以的,
你先要确定是不是这个两个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查开关键电路,如果没有问题,就刷程序或换板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能复位一下

网友:
搞维修的需要配备个烧录器的,很多是程序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