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11P待机过高

楼主(2012-05-19):
本人实习生 嘿嘿 刚刚从培训学校出来 今天本来打算下拿个板练练手的 就选了个联想G43 板号LA_4221P的板子来耍 以前现象是电流跑0.4几 估计就是CPU电压或前后PG原因 拿着就打算用镊子强行拉低开关的针脚的 没想到边上一人大声说了句什么话 短接针脚的镊子就不知道挨着了什么 一下就出现火花 我心想悲剧了 不过估计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仁宝的板子保护还是很强悍的  接上电源 0.05 悲剧了 一查公共点 哎 3.几的电压 隔离没过 悲剧了 仁宝的点火可恼火呢 用表测了下主隔离的MOS 第一个正常 第二个S级正常 就是控制没被拉低还是19V 仁宝的控制都差不多就是ACON  PACIN 和ACOFF 都知道ACOFF是EC发出的关闭信号 因为没过隔离所以也就没待机35V了 所以这个电压排除 PACIN 是VIN经过2个电阻分压与RTC3.3经过比较 再由VIN上啦经过一个3K的电阻连到 主隔离控制级形成分压的三极管上的 经过测试3V左右是个高电平正常      再测ACON ACON为0  都知道 它是副隔离电路出来的B+分压与RTC3.3对比来的 测分压脚0.9 低于3.3 所以出来的是低电平 心想肯定副隔离没过 副隔离是VIN通过4个并联电阻 再经过一个MOS来的 测下4个电阻 阻止都是1K正常 MOS换掉还是一样 下掉MOS之后 输入电压成长就想到是被后级电路拉低 就都差了下电感和电容之类的 感觉正常 就没去管它了 后来插上电摸了下主板 主隔离控制下面的几个三极管和副隔离4个电阻附近都很烫就依次换了个遍 还是没好 对了 公共点有时阻值33 有时正常400左右 有时又100多点 就想估计是电容失容  可是看那些电阻都貌似好的 怀疑的也都弄了个遍 还是那样 对了 副隔离过MOS之后才5V左右 现在没招了 麻烦那个老大告诉我还要怎么弄  图纸随便传了上来 在这谢谢大家了 G430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大多都是后级有短路,我都搞好过几台了,查一查那些供电芯片,有没有短路的,还有就是前级保护的那些分压的电阻,有没有坏的,上次我遇到个公共点电压时有时没有的,就是前面有个分压的电阻坏了,换了就好,希望对楼主有帮助哈

网友:
后级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仁宝的一般不进液 B+不正常都是后级影响的

网友:
而且你那又是不小心短了主板肯定哪里烧了啊

网友:
先把一个个系统供电B+断开看B+能进来不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先断开各个后级看看B+出电压了没有再说

网友:
如果没有出,肯定还在前面电路出问题,

网友:
如果B+出电压了,就一个一个后级接上去再一个一个的测电压,当接上一个后级后B+的电压又没了的时候就说明这一路后级有问题了,就可以主修这一路后级了

网友:
我也想把B+到的地方一个个拆开啊 可是那要时间啊 再说俺现在还实习 那样拆的话不怎么好 所以就想问点稍微好点的捷径 要是我自己的板子还不把所以B+到的地方给拆了看

网友:
微短路了吧,查一查那些小电容吧,这几乎是个通病了

网友:
小电容。。。。。。额。。。。那还不弄死人啊 B+上的小电容多的要命哦

网友A:
就查PC111,那个电容会影响比较器正常运作从而拉低PAON AC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查PC111,那个电容会影响比较器正常运作从而拉低PAON ACON

谢谢你的提醒 不过不是这个问题的 MOS一过才6V不到 经过分压之后就算正常也才3V不到 还是小于3.3RTC电压 所以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提醒 不过不是这个问题的 MOS一过才6V不到 经过分压之后就算正常也才3V不到 还是小于3.3RTC电压  ...

就是说VIN电压没有19V ,只有6V不到对吧?那就查VIN及VS两个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VIN电压没有19V ,只有6V不到对吧?那就查VIN及VS两个电压啊

VIN有19V就是经过副隔离过去的B+只有5点几的样子 就算没哪个电容分压出来的电压同样完成不了点火的

网友C:
先用19V烧烧B+  排除B+短路再来修保护隔离

强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19V烧烧B+  排除B+短路再来修保护隔离

19V烧 老大 没搞错吧 要是真有点短路 我估计你的直接换板了

网友:
接个电源头到公共点,烧鸡大法,电压慢慢加大,然后各种抚摸.你行滴

还有就是VIN给各路供电都有个电感,要不你一个一个的拆,拆到那里,正常了,也就是电感后面电路的问题

希望你早点解决,也能把分...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