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下玩游戏不能全屏问题

楼主(2012-05-19):
Windows7下游戏不能全屏问题。求高手来决解

网友:
遇到过修改注册表解决 具体百度下吧

网友:
进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GraphicsDrivers\Configuration 把里面所有Scaling 改成3重启电脑就OK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问题,有事改注册表也不行

网友:
百度:Windows7下玩游戏不能全屏问题解决方法全攻略。能找到你想的。这个问题不需要高手来解决。

网友:
百度大哥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