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C466M的怪问题

楼主(2012-05-19):
今天修一个机器联想C466M集成显卡,用电流表看了下待机电流0.34A明显短路了。拆开后发现U17已经被击穿。找了个一样的料板换了还是一样,用烧机大发 发现南桥很烫,换之。 现在的问题是触发正常开机,而且开电流也应该亮了屏幕就是没显示。上诊断卡跑代码是C0  83 96 94 55  跑到55就不动了。电流是 0.13  0.72  0.68 0.72 0.8 就不动了外接内接都不亮  高手给点思路,谢谢了!

网友:
居然没有人回 我玩的是单机版吗

网友:
换内 存  双人单机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我感觉也是 双人单机版。内存换了试过了

有没有可能 nb啊

网友:
刷BIOS换北桥

网友:
刷BIOS换北桥,只能尝试啊

网友:
换南桥就不短路了 南桥烧会连带很多地方的 比如I/O CPU供电 北桥。你最好先测一下各个电感的电压正不正常然后再查CPU PG   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