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了一杂牌液晶台显示器,网吧用的,显示器被

楼主(2012-05-19):
在与主机连线的中间剪断了,这种线是连在显示器上的,想把它接好自己用,丛断口看有八根线和金属屏蔽丝。请大家知道一下怎样接。谢谢

网友(点评):
看了你的贴,还是找专业人士弄吧

网友:
你是搞维修的不?  直接换线就是了  接口不同的话  稍微修改一下即可   找到RGB HV gnd这几根就行了

网友:
像显像管显示器一样,显示直接连到显示器里的,没有插头。我不想打开显示器。

网友A:
楼上正解 !这么简单的问题 。维修人员必须要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 !这么简单的问题 。维修人员必须要会的啊

我是新手,麻烦详细指导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自己可以在网上找到这类知识的 、    要不就买根那样的线

网友:
警察为什么要剪线?

网友:
有颜色区分的吧?对着颜色接上去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打开也不难的啊,里面应该会有标识的。

网友:
刚去百度学习了一下,还是不明白。有的说13接黄线,有的说接黑线。再请教一下,如果接错了会烧显卡或显示器吗,请指导一下,感谢了!

网友:
请大家指导一下,多谢了

网友:
我把显示器打开了,里面为一个12线插头,无标识

网友:
谢谢各位,我搞好了

网友:
杂牌的,直接找块乐华通用板的线装上就好了.

网友:
我也从废品站收了一个显示器,改天也把它修出来。可惜没有前壳和按键板,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按键板的电路图。

网友:
红 绿 蓝  红地 绿地  蓝地  行 场  就Ok咯 一般显示器都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