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la46a550p1r条装阴影问题

楼主(2012-05-19):
求助三星la46a550p1r条装阴影问题,用了3年,开机画面偏右1/3处出现竖条状无规则区域是暗的阴影,过10分-20分就能恢复,或者拍下顶部和按下液晶面板也能恢复,喊人修过,吧后面的插线左右换了还是那地方,说是屏的导向膜坏了,情况如图,感谢各位达人

网友:
检查一下线路板是否有虚焊的,如没有那就视屏坏了。

网友:
板子都是集成的,比较难看,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更多是屏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