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不触发,摸晶振触发,重启又开不了

楼主(2012-05-19):
技嘉不触发,摸晶振触发,重启又开不了,如题
不触发

网友:
高手来呀!!!

网友:
先换晶振谐振的电阻,电容,不行重植南桥,如果还不行换南桥,最后一招不行就换人吧

网友:
换晶振谐振

网友:
这是常见的问题了,一看一下晶振的电容,二与晶振连接的电阻,三晶振本身。这些都弄清楚了加焊一下桥再不行就考虑到换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晶振本身的问题居多,不过还要关注下谐振电容和那个平衡电阻

网友:
不能触发时打一下晶振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只一般不是晶振就是谐振电容要么是南桥

网友:
换了2个晶振还是不行

网友(2012-07-10):
换晶振 谐振电容 还有那个并联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