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0-A2 ES。 不跑码,00

楼主(2012-05-19):
Vcore。1,78V。  复位,2,08V。  PG,2,08V。    VDDA,2,63V。  VLDT,1,23V。     VTT1,02V,。  BIOS刷过,PCI-E复位0V。  内存时钟0V,我改怎么办

网友A:
修出VCORE,先换CPU供电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出VCORE,先换CPU供电管理芯片看看

不好意思打错了Vcore1,78V

网友:
你这个板是不是没上内存测的内存时钟呢 ? 有的板不上内存不出内存时钟的,这个建议对比好板打阻!估计这个板不是BIOS损坏就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