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见识到INTEL的U坏的了,

楼主(2012-05-19):
前天接一台海儿 A20机器,SIS M672+968,T2370的CPU.倒手是无CPU复位.换了南桥,加焊被桥,OK,于是装机统治客人取机
昨天客人把硬盘带来装上,进系统,一切测试完OK,于是给客人.谁知道客人关机,在重起,居然点不亮了,郁闷.
只好把客人打发走,在次测试,终于发现只要冷机开机,怎么开都正常,一旦机器一热在开机就点不亮.并且冷机开机电流
0,02-0.67-0.75-0.85-1,10,就亮机器,如果热机开机的话,电流0,02-0.46-1,23-1,45-1.34-1.46-1.54.看点流的话,跳的也很正常
,因该已经亮机了,但就是不亮,外接也不亮.因为热机时的电流比较大,估计有短路的地方偶,
于是再次拆机器,在热机开机的时候测试到CPU电压1,4V,明显骗高,冷机的时候,CPU电压0.9V.怀疑CPU电源IC虚汗,加焊过后故障
一样,只好 换CPU看下,但郁闷的是找遍手边都找不到T2系列的,手上只有T4550和T6400的CPU.这两个CPU上去每次都能开机
但LOGO一完,没的引导的(正常的机器,在没的硬盘的情况下,LOGO一完,就会在左上脚出现一个光标闪一闪的)但这个机器用他原装
的CPU,能亮机器的时候每次都 能正常进系统,用我T4和T6的U就过完LOGO就灰屏,大约2分钟后重起,一直这样循环.
T6和T4的不能代换T2的U,还真是 第一次遇到,最后实在没法,套包了一块T2330的U给他换上,才OK.
没技术难度,留个纪念

网友:
是不是不支持高一点的CPU

网友(点评):
好象以前T2330的,我也用T4的U换过,都没问题,就这次不行,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

网友:
总线是否支持?

网友(点评):
T2是533的,T4是800的. 按理是因该没的问题的.都能点亮机器,进BIOS也正常,只是进不了系统

网友:
INTEL的确非常少,到今我碰到的不上十个

网友:
其实改一下VID信号就可以了....可以不用换CPU

网友:
不过坏的确实很少,这坏的让你遇上了,,,

网友:
AMD  的U到坏的多 不过英特尔我也换过几块 都是加电 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