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主板高手请进,一块联想L-I945F BTX的主板问题

楼主(2012-05-19):
拿来一块联想L-I945F的BTX主板,不加电,量开关柱,电压为0.6V,主板IO为IT8712F-S  0617-JXS,量IO75脚75接开关的电压也为0.6V  72脚IO给南桥的触发信号为0.03V  71脚南桥返回给IO拉低绿线的信号0V  76脚接绿线0.7V  ,这样看出来是不是I0坏了呀,小弟新手,还望各位大虾指点,给点意见。谢谢啦

网友:
查一下为什么76脚接绿线为0.7V,是不是在路中给打劫了呢?如果不是那就换I/O

网友:
76脚到绿线中见有没有元器件,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呀,没有就是IO坏了。

网友:
76脚到绿线之间直接相连,阻值为0,绿线对地阻值不短路,76脚对地也不短路,手头上没有这个JXS的IO,请问下这个IO可以用其他什么型号替换呢?

网友:
看看这个行不IT8712F-S KXT

网友:
IT8712F-S
都可以更换吧

网友:
把IO干下来量量板子

网友:
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IO换上去,居然还是一样的,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