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跑EE维修

楼主(2012-05-19):
今天客户送来华硕M2N68-AM主板一块,诊卡跑EE,查内存供电正常,刷BIOS无果,换32.768晶振无果,参照论坛有人说!,最后加焊桥解决,此桥是NV单桥!

单桥就要炮烘它!
单桥通病
内存有3。3V供电不

网友:
这个板跑乱码基本先桥!

网友:
这板确实虚的多

是这种板

网友:
en .啊??我用的也是这板子啊。看来我得小心了。不过用着还行,不到一年。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板子,好几年了,也没坏

网友(点评):
凡事都有例外。

网友:
nv单桥的,一般都爱虚焊

网友:
我也在修这板,单桥底下掉件了,楼主可上传一张图片好吗?谢谢!

网友:
PCI无复位

网友:
我见老大修单桥板十有八九干桥的。。。。

网友:
因该是加焊桥就会OK!你再看看内存条的SPD供电是不是3.3V?!!

网友:
现在手上也是这情况 不知道怎么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