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不跑码与杂牌不开机维修(无图)

楼主(2012-05-19):
在基地学习中。。。
------------------------分割线------------------------------------
修的时候忘记拍照了。。。 失误失误。
先来杂牌不开机。
上电保护,诊断卡闪一下就断电,拔掉小电源可以正常上电。 初步判断CPU供电的管子短路了。 于是打了一下三个上管的D-S级,发现都短路,于是判断三个上管全部击穿。 于是屁颠屁颠的拿着去找饼哥,说三个上管击穿了,饼哥说:全部击穿了。 我相当确定的说:嗯,全部击穿了。

网友:
哪有全部穿的呀

网友:
为什么写了那么多,发出来只有这么点。。。 那我再手动加上吧。 声明啊,绝对不是为了赚分。。。
接上文。
饼哥说:再回去看看吧。
我就拿着板子回来,左思右想,没理由啊,明明测的全部短路了啊。 于是各种挠头,忽然。 想到一个方法,于是拿出纸笔,画了个简单的电路图,豁然开朗

当其中某一个D-S短路的时候,量其他的两个的时候,会信号会经过短路的那个管子导通,形成表面上的全部击穿。。。
当然,如果在现实维修中,怀疑管子坏了,就全部拆下来测试了。。。 好吧,只是一个经验而已。。

华硕某板不跑码
无短路,不跑码,测各供电。 无总线供电,其他供电正常。 总线供电是由一个N沟道MOS管S级发出,测MOS管的D级,1.5V正常,G级,-12V不正常。 低电平,N沟道MOS管无法导通。 于是查点位图,G级连到一个LM358的一脚,于是查LM358的脚位定义。 3脚大于2脚,1脚输出高电平,3脚小于2脚,输入低电平,于是测LM358 2脚与3脚,3脚1.6V,2脚0.3V,2脚相当于没有。 这种情况下1脚应该输出高电平啊。 但是为什么会输出低电平呢。 这个时候饼哥指点了,查反馈。 于是饼哥查了一下反馈,反馈是2脚,与总线供电的MOS管的S级相连。 于是打阻值,发现无穷大。 开始跑线,发现后面有一处划痕,刮开测量,证实断线,于是补线。 完成后上U,顺利跑码。
附LM358脚位图一张

来基地半个月,学到的基础知识与维修知识不说。 学会了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仔细,耐心。基础很重要,这就是我们要做芯片级维修与外面三板斧的区别,三板斧上来,直接换358,不好估计就放弃了。 所以更多的时候,要仔细分析芯片的工作条件,而不是一味的换换换,虽然换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但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基础很重要,仔细和耐心也很重要。。。
处女贴,多多见笑。

网友:
然后饼哥一摔板子!说:拿走!给别人看一下再过来!

网友:
基地学习多少钱呀,学多长时间呀。

网友:
呵呵,不错,说的是实话,本来修板就要分析电路再判断是那个元件坏~!

网友:
兄弟,你画的cpu供电图不对吧,每一个mos的G极都单独有pwm的不同脚位控制的,没见过三个G极相连的.

网友:
论坛呆了这段时间了,真想去学习下。就丫太远,又没时间。。。搞得现在图纸都不会看。

网友:
恩是呀去基地学习多少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