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

楼主(2012-05-19):
今天碰到一块G41的板子。各项供电正常。cpu换过。桥也压过。cpu也压过。可就是不跑码啊。求解!!请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楼主:图纸有吗

网友:
时序修板对你很重要!!!!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一  一查

网友:
楼上正解。。。供电正常不跑码。我现在手里就有一块,是七彩虹P45的板子。我时钟复位都测了,还不跑码。刷BIOS解决。。嘿嘿。

网友:
对了,,,就是没复位啊。在补充下。

网友:
各项电压正常,只有打AD线了。

网友:
如果是MSI的直接BIOS先

网友:
哎,头痛。看见板子就头痛。

网友:
我也有块华硕的G41,和你的故障差不多,还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