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暗屏 成功 改装

楼主(2012-05-19):
看图片 飞6根线   一根主供电  GND   开关ON   led pwm亮度 在2根 led 灯管的正负
我是剪到 14寸led 上的 高压板

网友:
不会的 亲 上不起 啊

网友A:
可以讲清楚点吗?有好多都要搞的

网友:
很简单的 跟 lcd
改高压条一样的    啊   知道不 就要  找到 开关 亮度 供电GND  就OK

网友:
呵呵,就像当年不知道改LCD高压一样

网友:
办法不错,明天找个研究一下

网友:
我一般都说修不起来推荐换。坑下来的再修修给别人换。

网友:
自己用还可以,给别人,装不上去啊 ,还有灯管怎么放?

LED是灯珠哦 亲 然后人家改的是高压

网友:
难怪二少奶奶说她欣赏你的文采。

网友:
老江湖

网友:
费力不稳定

网友:
哈哈大师都坑了啊。要像大师学习了哦。。

网友:
好难看 而且只有一张图 装的机里面会不会碰线短路吖

网友:
实际使用中不能这样做吧。理论上是可以。

网友:
其实改装跟LCD是一样的,信号都一样,主要是灯管不好塞进去,LCD的空间大,LED的小

网友:
图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讲清楚点吗?有好多都要搞的

很简单的 跟 lcd
改高压条一样的    啊   知道不 就要  找到 开关 亮度 供电GND  就OK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4241-1-1.html

网友:
看得不是太懂

网友:
屏薄的想装也装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