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样子的硬盘还可以修吗?

楼主(2012-05-19):
大家一起看看。可以修了吗?

网友:
可以试试看呀,有些是可以修得好的

网友:
为什么 不用MHDD 扫硬盘

网友:
我的一个盘扫描不过。。按摩办啊

网友:
先修复CE_LOG 做一次SF就OK了

网友:
用其他软件扫一下 修了才知道

网友:
不可能有这么多坏道,多半磁头有问题,你得先测试一下确定。再去屏蔽磁头

网友:
各位有修硬盘的么
我这硬盘多得很要不发几个让你帮我修修

可以发些盘到深圳迅维来。

网友:
如果按照这个软件来说就无救了,最好是用其他的软件试一试

网友:
有条件直接PC3000砍头

网友:
从图片上看不出硬盘具体的故障,完全认不到的硬盘都可以修,你这个硬盘至少还能认盘,一个盘是否能修好,只有修修看才知道。

网友:
这是道理

网友:
总能。。。。。。救活它!

网友:
我KAO,你这硬盘坏扇区的数目和IP地址端口有的一拼。
换一下电源再试试吧。电源动力不足很容易损坏硬盘。也容易读出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