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下,笔记本开机流畅。

楼主(2012-05-19):
有没有朋友介绍一下,笔记本电脑开机的流程啊!呵呵!本人菜鸟啊!有家电维修的基础。
就是按下电源开关后,然后是往哪个方向走的啊?

网友:
给你说下下主流的笔记本开机流程吧
首先主板上有CMOS电池,供电给RTC电路   插上适配器后产生待机电压,有的机子是3 5V线性待机,有的是3 5V线性和3 5VSUS待机,供电给EC及开机电路,按下开机键,产生开机触发信号给EC,EC收到触发信号发出触发信号给南桥,南桥得到触发信号,在其供电时钟复位RSMRST正常的情况下发出SLPS3S4信号给EC,EC收到S3S4,发出各路电压开启信号,由PG信号开启时种,CPU的PG发给南桥和北桥,南桥发出平台复台,北桥得到平台复位得到CPU PG发出CPU复位给CPU,CPU得到复位发出第一个寻址信号ADS,读取BIOS自检跑码亮机,大致和主板差不多,楼主如果会修主板的话很容易入门,建议花一个月时间到基地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