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上网本卡死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19):
开机正常,在进系统时在滚动条的地方卡死(非常慢,要半个小时才能进系统),先测恢复BIOS设置,故障一样,测试硬盘,无坏道,做系统还是一样,感觉主板有问题,拆开吧,南桥别人做过,用手摸下温度不高,难道南桥坏了,不像啊,因为进PE正常,先拔掉多余硬件吧,先去掉电池,反正电池一取就下了,诶,进系统正常了,不会吧?我有试试了两次真的正常了,加上电池有变慢了,电池居然引起这样的问题,以前真没见到过!

网友:
确定是?可能还没找根本原因吧

网友:
那到底是电池的问题吗?

网友:
期待解决,我还有个宏基4310的本也是上电池就非常慢,到现在没有解决,电池换了,充电iC换了,都不行

网友:
这笔记本最后上电池没有啊?

网友:
是的,换新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曾经遇到过,不过是DELL D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