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 945GZ-M2上电不触发,主板维修一列

楼主(2012-05-19):
ESC 945GZ-M2上电不触发,主板维修一列

主板拿到手目测此板没修过,无掉件,心想,钱来了。

各处打值无短路。

接电源触发不上电。

测开关有电压, 南桥晶振 0.15v的0.5v ,别的没测,测I/O 有待机电压。 PCI A14 无电压。

目测边上有个1086 ,测输出脚有3.3V 。A14怎么就没呢,

打值发现不同通,难道断线了? 目测没断线。目测跑了下线,比较紫看不太清。

懒得跑线直接找了个图,发现PCI A14脚的待机电压由AO4609而来同时进南桥的RSMRST。

此管为混合型MOS管,实现双路供电。

测S脚有电压,G级OK,D级无输出。

打值正常

镊子短接DS后有待机电压能触发,

应为没有4609和别的混合型管子换直接拆管子,飞线DS后修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只是图纸不太会看。。。学习。。。

网友:
收多少钱呢??

网友:
同行价,20元?修过两次,华硕的,不过我没拆,直接线连到脚上。

网友:
楼主技术果然强悍,学习了

网友A:
问一下楼主A14脚如何测量的,是从哪边开始数的

网友B:
才20?不至于 吧

网友(点评):
不是吧,别反行业搞坏打呀

网友:
才20?太低了吧  怎么也得收30吧

网友C:
故障修复了,但是G极控制信号就没有意义了,因为看不到全部图纸,也没法分析G极做什么用。不过这年头修电脑不赚钱,也就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A14脚如何测量的,是从哪边开始数的

我晕,从左往右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故障修复了,但是G极控制信号就没有意义了,因为看不到全部图纸,也没法分析G极做什么用。不过这年头修电脑 ...

G级控制双路供电,当上电以后切换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20?不至于 吧

我不是老板,管他呢,估计是20,做桥的话50.换桥80.

我们南京都是15元。

网友E:
呵呵,估计神仙看懂你表达的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估计神仙看懂你表达的意思了

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G级控制双路供电,当上电以后切换供电

多谢楼主指点

网友(2015-09-25):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A14脚如何测量的,是从哪边开始数的

从左到右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20?不至于 吧

感觉收费是有点低   我们这里同行收费40

网友:
先在的台板真是没有好修的,比白菜还要便宜

网友:
主板同行的我们都不修了

网友:
这价格确实太低了,同行低价竞争不利于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网友:
RSMVCC3是连接PCI A14脚的电压 双路供电 貌似4609可以用4500M代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