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显卡维修

楼主(2012-05-19):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F31A的花屏,不用多想了就是显卡问题了,直接与客户报价,换升级版的350,OK,上BGA换上全新的白胶631,问题来了,上电测试电流上1.4左右,不显,外接也不显,面板上的三个指示灯不闪呢!那就说明还没有到显卡吧,但是我只换了显卡其它没有动,还是查一下工作条件吧,查了好长时间,都可以的,先放一边,打个单给客户吧,玩了半天,又拿回来修一修了,左想右想是显卡坏的吗?拆下来吧,换上以前旧的630,上电,可以显示了,晕!!马上打电话骂人了@#$%卖蕊片的,但还是不能换。后来把拆下来的631装上华硕的机子上试一下,结果可以显呢,就不相信,又拆下来换上联想上,结果还是不显,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点评):
换个920的,便宜

网友:
芯片是不是11年的?

网友:
估计是不兼容,重新买一种试试

网友:
那就用原来的呗,虽然黑一点
也许是没做好
重植在做一次?

网友:
我也有好几次同样的问题

网友:
显卡一般拿来全新的就是全新的,怎么还存在上机怀疑。上机不保啊,别怨别人。

网友:
F31的显卡不好做啊

网友:
确定是全新的么?我就买过说是全新,但最后还是发现不是全新

网友:
看下主板BGA焊点有没有露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