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870-C45主板不开机快速维修

楼主(2012-05-20):
客户拿了机器过来说不开机,机器买了4个多月,找不到售后,这里鄙视一下V星售后,我去跑了一趟,说是要返厂,至少15天。我还在一线城市晕死。不多说,直接干。

测量电源开关电压,3.3v,短接测试卡灯灭一下又亮了,风扇不转。初步判断短路,短路一般就是几处cpu供电,显卡供电,内存供电,直接测量场管,发现cpu供电1管子短路,测试旁边辅助电路正常,取料板一个换上,开机正常,运行稳定,收钱走人。

lgx
同意楼主
3.1

网友:
没测一下各相的驱动电压就交货了?

上机肯定打了一下的,呵呵

网友A:
楼主,快准狠啊!不过没试一下机?

我一般也测机的,相信自己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快准狠啊!不过没试一下机?

不试机怎么交货啊 呵呵 一上u就出来了

网友B:
恩 这确实是快速维修。收多少钱了

网友:
秒杀啊,楼主这管子是不是上管啊

网友:
应该是上管吧

网友:
短路引起不能开机的很多,一般风扇会转下就停

网友:
你就等着反修吧

网友:
呵呵,这样就收工了,看你运气好不好了。现在的板子烧cpu供电上管一般是因电源IC不良引起的。。。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祝你好运~

网友:
这故障还是挺好修,来钱快

网友C:
感觉简单,只是什么 原因导致的不知道查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这确实是快速维修。收多少钱了

也就100吧。板子不错,所以贵些。普通板子估计也就收个3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简单,只是什么 原因导致的不知道查了没

直接原因是客户超频加电压,烧坏了。。。。

网友(2012-07-03):
这板子还是容易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