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磐手 Supox Mgf61 V20 CMOS保存后挡C0,求助

楼主(2012-05-20):
客户说这个台式主机经常性会黑屏掉,拿来看看。

通电,开机,POST时提示CMOS信息出错,自动还原到出厂值。关机后测量CR2032电池为低电压,信息出错应该是这个电池没电。更换一全新电池上去,在板上测量有3V的电压。开机进入CMOS进行设置,按F10保存退出,屏幕黑屏。在按下F10键后,可观察到诊断卡仅跳了一个码,就是C0就停住了。

1、常反复测试,在CMOS中保存退出就挡C0,黑屏。如果不保存退出则能正常亮机。
2、有时刚进入CMOS中也会死机掉。
3、在POST时出错停在那里时,按键盘上的3个热启动组合键可进行热启动的。但只要是按了F1键继续后,该3个键就没有反应了。印象里记得在POST后热启动是可随意进行的。
4、在纯DOS下,想进行Flash BIOS。结果发现厂家自带的Flash程序在进行备份时会死机掉,100%死。
后来在极度郁闷的情况下,豁出去了。从厂家网站上下载的Flash还有个自动批处理文件的,自动进行刷新操作。特别的是,厂家的刷新操作是带有参数的,或许能成功。在提心吊胆的等待后,居然成功了,重启,再进行测试,结果问题依旧。

在进行前面的这么多测试时,还发现另一个硬件方面的问题,也就是CMOS保存退出后挡C0引起才去检测发现的。当时也是想把BIOS芯片取下来放在编程器上进行操作的。但是把BIOS芯片撬出来的时候有一个惊人的发现,BIOS芯片和插座,多数引脚已经高度腐烂。怀疑主机长期摆放在那里,机箱侧面板没有盖上,有老鼠进去尿尿在BIOS电路这一块了。怪不得这一块电路看起来脏兮兮的。
当时有2个方案自己选择。一个是把BIOS插座去掉,BIOS芯片直接焊在主板上,这样可减少一点乱七八糟的麻烦。第二个就是更换一个BIOS芯片插座,次之的方案。

由于原装的BIOS芯片的引脚多数已经腐烂了,准备换掉的。该BIOS芯片是华邦的W39V040FBPZ(不常见啊)。在刮干净芯片引脚后,放到便宜的TOP2004编程器上,将原来的BIOS文件给备份出来。在手头备用的芯片中找来找去,找到与之型号相近的就是华邦的W39V040FAP了,型号相近,容量一样,应该是可以代用的。在痛苦中将新下载的BIOS文件烧录进去(为什么会痛苦,最后解释)。
再将芯片焊到主板上,加电开机,那尼?诊断卡不跑码!!!心里哇凉哇凉的。难道是新下载的BIOS文件是坏的?那还可将原芯片上备份出来的程序刷上吧。于是将芯片焊下,重新进行痛苦的芯片刷写,再焊回主板,结果还是一样,不跑码。难道是这个放长久的芯片可能是坏的?我的运气也太好了吧。
又重新找到一块芯片,保证100%好用。又进行痛苦的刷写,再焊到主板上,狂晕,仍然是不跑码。

分析了下,有可能是华邦的W39V040FBPZ芯片特殊,具体哪里特殊自己说不上来。最后只得找出新的PLCC32贴片的插座来,非常细致的焊到主板上(因为之前有焊这个插座失败的案例,所以一直不想焊这个插座)。再将原来的BIOS芯片插上测试,可正常亮机了。因为现在上面有插座了,更换芯片测试也比较简单,再将前面的那几个W39V040FAP插到座子上,仍旧是不跑码。这证明了自己认为芯片特殊的可能性。

现在该主板仍旧末修复。分析挡C0有2个可能性。一是CPU损坏。该型号的主板搭配的是AMD的CPU,AMD的CPU易坏地球人都知道。并且这个主机,以前就是因为CPU散热器塑料支架损坏而导致的工作蓝屏拿到我这边处理过的。另一个可能是这二合一的桥芯片损坏。但是手头上没有同型号的CPU做替换测试。
另一个可能性比较小的是BIOS芯片本身的问题。但是从能够备份出数据,还有能够写入新数据,芯片损坏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请教高手,这个主板现在什么地方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感觉从淘一个W39V040FBPZ芯片来换上,修复的可能性不大。

注:
本人硬件维修不多,仅是个人的爱好,所以没有高价的专业设备。象编程器也就是300不到的,配个淘宝来的10块钱一个的PLCC 32转换插座。可是这插头上2个转换插座就是和编程器闹别扭,死活就是配合不好。想刷个芯片,它就是提示有某几个脚接触不良。或许连着调试个20来次才会有一次接触良好,刷写进去。

网友:
有可能是CPU损坏.

网友:
W39V040FBPZ芯片我没觉得难代换过,一般拿4M 3V LPC的直接试,一般都行的吧

网友:
刚刚想起这台机子以前在我这里维护过的,查看了下电脑里的记录,也是出现过CR2032电池没电的故障情况,当时已经给换了电池的。
马上把板子上昨晚给换上的新电池给扣了下来,万用表一量,原本是3V的电压,现在只有2.8V了,大概20来个小时时间,掉了0.2V左右。
还可能CMOS电路存在在问题。

那么如果说CMOS不能保存是因为CMOS电路本身的故障引起的,那么更换不同型号的BIOS芯片就不能跑码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bios文件坏的吧

网友:
你接电池,进bios关了网卡,保存,重启,看还档不档c0,如果还挡,清bios,进bios,关了网卡,声卡,保存,重启,看还档不档,如果还档,拆com口芯片。或者不要电池开机进系统,看哪个设备不能正常工作,就去修哪个设备。再不行,就只能一个一个电路去查了。。。

网友:
上次修过一片这样的,换了南桥也不行,这种是比较麻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文件坏的吧

后面已经冒死刷新了新的BIOS文件,成功刷新,但故障未排除。

网友:
今天碰巧,有个人拿了台主机来维护,CPU是Athlon 5000+。
代换上去,能够开机,进CMOS,然后按F10键保存重启,结果还是挡C0。

更换了CPU还是挡C0,那应该跟CPU没有关系了。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