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芯片的代换

楼主(2012-05-20):
BIOS芯片的代换   我这个BIOS是两边各二十脚,共四十脚位,型号是SST 39VF080
因为以前师傅讲过只要脚数对,容量一样就可以代换
现在主要问一下如何代换,以前没换过这种四十脚的BIOS,没有相同型号后来找了一个 ST M50FW080 刷上程序代换上去,幸亏没上电,测一下周边供电电容短路,拆下来后测板上BIOS供电电容正常,这说明这两种BIOS脚位定义不一样吧?
请问这种BIOS应该如何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