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明基老本A82怎么拆。

楼主(2012-05-20):
各位师傅好,我是新手,有个明基的老本本A82。915芯片组的,因硬盘坏,后盖也没有硬盘拆的小盖子,所以只能整机拆了。把电池和后盖的螺丝和屏轴后面的四个螺丝全部拆出后。还是拆不出来,上面和后面的两侧都可以C壳和D壳分开,感觉中间和左右两侧面有什么东西卡住了似的。是不是得先把键盘拆出来了啊,键盘下面还有螺丝了啊。谢谢大家。

网友:
拆东西一般靠感觉昨天拆个HP的本就是在C壳上不应该拆的地方拆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
请教拆本,第一次见到;我劝你别打开了吧,打开你也修不了

网友A:
一般都是 先拆键盘,键盘地下有螺丝占一半以上

网友:
这样的机子好拆得很啊

网友:
多观察啊!

网友:
都拆开了,很好拆,怎么就修不好呢,确定硬盘坏了,换个就行了啊。笔记本有什么特点的,各家的笔记本有各家的特点。你干的多当然就知道什么样的本拆机顺序了啊。笔记本不就是工作时序比台机主板复杂点吗,保护电路复杂点吗。跑电路比主板麻烦点吗。拆机细心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 先拆键盘,键盘地下有螺丝占一半以上

对,你说的很对,是键盘下面有两个螺丝,拆开了,呵呵。我也觉得一大半的本本应该先拆键盘。HP的本本一般每个螺旁边都要有配件的标注。

网友:
CD壳向外拉,发现哪里下不来就研究哪里,要么螺丝  要么掐口

网友:
如果你不会拆那别拆了,免得等下出更大的问题,你还是找个会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 先拆键盘,键盘地下有螺丝占一半以上

对了,请教你个事吧,就是这个换硬盘的本本,修是修好了,可是装键盘给装不上了,在C壳键盘的上部位有卡键盘的三个卡扣,可是怎么压键盘也卡不住键盘。又不敢太用力压啊。怎么装啊。谢谢。

网友:
一般拆不开的都百度  找不到就慢慢研究 貌似老本大多拆法和4416有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