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关于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2-05-20):
笔记本开关是和3v,5v芯片连接的吗?不是?那是和什么连接的

网友:
开关是到EC的,你说的3/5V是待机就有的,就是插上电源就有的电压,至于笔记本的开机,是EC的ON/OFF被开机键短接到地拉低电压,跟南桥沟通好之后,发出SYSON,SUSP#,再之后的一系列电压,才能开机到有画面,没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