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换驱动板后,按键板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2-05-20):
代换后按键等一切正常,唯独指示灯不亮,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保证线连接是正确的

网友:
是什么机型 驱动板是不是正常

网友:
连线是正常的,你测量一下,看看电压是正常吗

网友:
换个LED灯吧,原来那灯应该只有两极,通过电压不同显示不同的颜色

网友:
打开---拍照----上传-----让我们看看

网友:
感觉你说的差不多,只能这么解决么?能否通过改动让他亮呢,手里没有led

网友:
量一下有没有电出来就知道了

网友:
有可能接错啦哦,或者灯的工作方式不对

网友:
代换的板也可以点亮双色LED呵,板上控制排插上标有"RED_LED.GREEN_LED"就是.

网友A:
指示灯是三极管还是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是三极管还是二极管?

双色二极管,只有2个引脚

网友:
上图来看看ya!

网友:
什么叫代换后?只要线接对应该就会OK撒!

网友:
看灯是几脚的,三脚的线要确定没接错,就换灯,二脚的接上绿灯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哪点搞错了,正常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 我只见过联想的改板子灯不亮是正常的 只要把一个腿子接地亮一个灯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灯坏了,,那个灯不能烫,,我上次就是用烙铁烫坏了一个

网友:
灯坏了吧。换个试试啊。驱动板本身有问题吗??

网友:
什么情况  虚焊料吗

网友:
灯 不亮 没事 不管它就是了

网友:
LED灯上电压是多少啊,不同颜色LED灯的工作电压是不同的

网友:
一脚接地了。没办法,只能让他亮一个颜色,关机无指示,开机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