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插12v也掉电

楼主(2012-05-20):
求思路啊,

网友A:
应该是有管子短路了你打下主板主供电周围的场管阻止应该是有被击穿的

同意,先量量各厂管有没有穿的

网友:
NV的桥空焊也会这样,你先压下试试

网友:
量量桥短没短、

网友:
估计桥的原因

网友:
asrock g41m-vs 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管子短路了你打下主板主供电周围的场管阻止应该是有被击穿的

发现显卡旁边的上下管击穿了,换的时候比较难换,我把旁边的一个东西也下来了 ,不知道怎么放了,

网友:
5v,3.3v都有可能智短路

网友:
除了12V那就是3.3V和5V了吧

网友:
打所有场管的对地阻值先。。

网友:
显卡供电的管子击穿  也会掉电  学习了,,,

网友:
先测量北桥周围的电容是否短路,如果大部分短路就是桥短路。

网友:
排除管子短路  IO SB都会引起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