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怪问题

楼主(2012-05-20):
手上有个技嘉945主板,4个内存插槽,一个能用,而另3个不能用,跑码到39,不知道哪的问题,测的供电都正常

网友:
可能北桥的内存模块出问题了,换一个北桥试一下、、

网友:
换北桥试试

网友:
谢谢,我先加焊一下试试,在我们这如果是南北桥或者CPU插座的问题,就没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