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风扇狂转

楼主(2012-05-20):
   本来客户是来修不充电的,拆开机器看到EC处有腐蚀,测的一电感开路,更换电感解决,装机测机以后,风扇不停转, 以为是温度没有控制好,加铜片,无果!更换EC故障解决!

网友:
果断,直接,赚钱了

网友:
EC被腐蚀礼了,加焊清理干净不行,就更换嘛  不错哦。

网友:
EC都氧化了 肯定会坏的

网友:
技术是第一赚钱工具!

网友:
那客户还真行。。。EC都坏了,估计其它的东西也好不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