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判断cpu供电中具体哪个元器件损坏

楼主(2012-05-20):
怎么快速判断cpu供电中具体哪个元器件损坏

网友:
今天接一板CPU供电问题,不知道怎么判断

网友:
我是个新手,也不知道,但我顶这个贴,希望大师们来解答。我也能学习学习了。呵呵

网友:
.帮你顶一下。。你可以测上下管S级和D级对地阻值,当然我也还在学习阶段。。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当然要看具体情况来测量啦。一通乱测是糊涂的。要先理清思路才行啊。

网友:
直接测量下管D极,一步到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看具体情况来测量啦。一通乱测是糊涂的。要先理清思路才行啊。

cpu供电所有上下场管D级短路,怎么检修

网友(点评):
他说的是啊。。我有的时候就这样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所有上下场管D级短路,怎么检修

还没有见过全坏的!除非被人为.....要想知道哪个具体坏了,只有一个字---拆。拆下来测试最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见过全坏的!除非被人为.....要想知道哪个具体坏了,只有一个字---拆。拆下来测试最准确、

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滤波电容短路导致的?

网友(点评):
这个造成的可能性是有,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碰到过

网友:
这个有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见过全坏的!除非被人为.....要想知道哪个具体坏了,只有一个字---拆。拆下来测试最准确、

恩 怀疑那个管坏  拆下测量,有的在板子上 测不出来

网友:
快速判断是建立在实践上的,经验不足,只能一步一步来

网友:
都是一步步来测量的,哪里能一下秒杀,就算12V短路也要一吹一个量一下啦

网友:
怎么没人解答下啊,也想学习下

网友:
一个个的吹吧

网友:
zheyang  .不行啊 呵呵

网友:
新手绑定。。。。

网友(点评):
不要灌水,扣分的

网友:
我也不懂想请大师指导一下

网友: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点评):
这么多新会员?不要灌水,扣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