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师傅们看看这台佳能IXUS750是那里出的故障

楼主(2012-05-20):
佳能IXUS750相机之前一直用得好好的,现在每次开机液晶屏中央总有圆形光斑,中间的最白,四周较浅显,除了这个问题机子一切正常,麻烦师傅们帮看看是不是液晶屏快完蛋了,还是其它地方的问题?先谢了

网友(点评):
感觉好像屏压伤一样。

网友A:
先恢复出厂设置看看怎么样。

网友:
在联想的显示器上面也这样的轻微故障出现,你先回复出厂设置一下

网友:
镜头 伸缩正常吗 ? 光斑持续几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恢复出厂设置看看怎么样。

请教如何恢复出厂设置呢?在相机上翻了好几遍还是没能找到如何恢复出厂设置的法子,看了说明书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镜头不正常

跟镜头有关么?那为何在浏览模式下(镜头处于关闭状态)开机也会显示此故障?真是想不明白

网友C:
你屏要看下正常不,在看镜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屏要看下正常不,在看镜头

对相机不是很了解,不过我认为不是镜头的问题,因为拍出来的相片是正常如果镜头有问题的话拍出来的相片应该不正常的,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屏要看下正常不,在看镜头

对相机不是很了解,不过我认为不大可能是镜头的问题,因为如果是镜头的问题,那拍出来的相片应该是不正常的,现在拍出来的相片是正常的,拍出的相片上没有白斑存在所以镜头应该是正常的.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液晶屏问题可能性大,拆机清洁液晶屏上的排线,再试试。如果依旧,可能液晶屏损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相机不是很了解,不过我认为不大可能是镜头的问题,因为如果是镜头的问题,那拍出来的相片应该是不正常的, ...

回答的很对,如果是照片是好的,哪么镜头和CCD都没有故障。应该是屏或屏驱动有问题。可以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60%是屏的问题,换个屏试试看先

网友:
谢谢这么多朋友的关注,现在大致确定是液晶屏的问题,可液晶屏是相机中的大件,价钱应该较贵,好象不值得如此维修了,还是将就着用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虚焊了!

网友(点评):
屏线虚焊?????你真的很牛耶

网友:
呼呼、、这种现象貌似就是屏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答的很对,如果是照片是好的,哪么镜头和CCD都没有故障。应该是屏或屏驱动有问题。可以换个屏试一下!

同意师傅!`

网友:
进水了吧.!!!!

网友:
进水了,应该是屏问题把。。

网友:
那就换过屏看下在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镜头有关么?那为何在浏览模式下(镜头处于关闭状态)开机也会显示此故障?真是想不明白

我是一小白,主修电脑,现在想接触点相机、手机,可惜不知道怎么入手,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
没有图像   肯定是子啊回放模式   屏的问题80% 这个机子 除了电池电量 问题 主板很少其他问题 你又是使用时出的问题 无摔无进水  屏最有可能了

网友:
应该说是上潮了,多上时间用了

网友(2012-06-20):
显示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