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EF6不触发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20):
     机型:七喜V517A
     故障:接电源没待机电流,按开关没动作
       拆机后发现保护隔离电路没过去,   PQ3输出端没电压,G极为高电平。从图纸看G极受控于ACOK,量测发现ACOK为低,不正常,转到MAX1772,先从其工作条件开始查。DCIN19V正常,再查ACIN,发现只有1.2V,不对呀。查了MAX1772的PDF发现 应该是2.048V,看来故元凶就是你了。 VAD是从适配器过来的, 19V正常。经过PR107,PR106分压得到ACIN的电压。实测发现acin只有1.2V,打ACIN端阻抗没问题,判断问题就出在这两个电阻身上啦。量测PR107是75K没问题,量PR106发现只有6k多,肯定不对了。拆下来换了一个10k的电阻上去,再量ACIN端,2.2V。 待机电流0.01按开机键,顺利开机,显示。故障修复!

网友(2012-07-09):
同意楼主
同意楼主

网友:
稳准狠高手就是这样修本

网友:
等迷糊过了就清楚了!

网友(2012-06-01):
又遇到一个电阻变小的,,,,
现在发现有电路图懂时序那时万能呀 哈哈 。

网友:
干净利索,不错

网友:
多来点这种电路问题,好收钱啊,修起来也快。

网友(2012-07-01):
一修 简单故障很多啊
一修机 修起来都上手滴

网友(2012-05-20):
隔离保护电路看来大家基本都是秒杀啊。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理论岗岗的

网友:
有思路,有头绪,看着就过瘾

网友:
我是小白跟着学也能看懂。。。。

网友:
要想让电阻的阻值变小,也是很难的,,

网友:
有个正常的维修思路是重中之重呀。

网友(2012-07-01):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5-22):
我怎么就没修到过电阻变小的  都是开路的多

同意楼主: 1.5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网友:
电阻的阻值会变小?相当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 ,为啥电阻会变小呢 一般都是变大的吧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还有人量过电阻短路的呢!

我那天也看到有个人说电阻短路的.

网友:
楼主是在路测量吧,电阻变小的我都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啊,电子东西什么问题都有,这种问题百年不遇啊!

网友:
电阻变小了我是从来没遇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电阻也会变小吗?是不是虚焊量错了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有是一个神奇的例子,电阻变小,不多呀

网友:
确实哦,这种情况还真难得遇上,有可能是下拉虚焊了把?

网友:
电阻变小了我是从来没遇见过,长见识了。下了测量的吗?

网友:
我觉得维修的帖子,用表测得几伏就说几伏,少讲什么高电平,低电平,因为我们要的是维修资料。

网友:
与广达的也一样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  就是好   多来点这样的活就好了  就有饭吃了   !!!!支持楼主  思路清楚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的是不多,长见识了。

网友:
有没有拆下来量过阻值哦,真的很奇怪

网友:
没见过电阴变小的。。学习了。

网友:
高手呀,高手,看来我也要重新学习一下电子基础

网友(2012-06-25):
电路分析很周详,学习了

网友:
一看,理论不错,不过电阻变小的还真没遇到过呢

网友:
想不通,电阻怎么会变小呢?

网友:
看高手修主板也是一种享受呀。

网友:
学习了, 故障原因原来就是电阻阻值变小,

网友:
下拉电阻变小,常有的事,不要大惊小怪!

网友:
简单故障还收入精化贴啊!不过LZ的维修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学习了!一句话,笔记本的各大时序都掌握了,就算是牛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