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修ibm t30怀念逝去的南北桥架构

楼主(2012-05-20):
ibm t30怀念逝去的南北桥架构客户带来一ibm t30 说开不了机,在硕x修过修不好。上家报价200,我直接报价260换主板。客户满意,旧的送给我,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旧板我想还是有必要修一下,本山大叔金典台词“来年还卖他”。
      外围电路一番测量后发现上家只是动过bios 以及 pc87392 ,{焊工还真是不错,比我徒弟用心多了}并无短路。直接接可调电源,发现待机如图 ,正常。按开机键能开机发现电流到1.35就不行了,如图 ,接上诊断卡发现诊断卡跑码了到11就停下了 。跑11测试卡说明书上是这样描述的{测试卡代码11,测试DMA通道1。 CMOS状态寄存器已作初始准备,即将停用DMA和中断控制器。第一个64DK RAM第1位故障},现在问题明显是出在无法使用dma和中断控制器,这里就有两种可能,第一是lpc dma电路导致该代码第二就是南桥所接pci设备,这就是上家为啥子动了bios和pc87392,硕x的老板技术是不错的搞不清出是修不好还是不愿意修。这里先怀念一下intel南北桥架构的dma,【dma 称为直接内存存取,如图 其设计思想尽量少占用cpu如图 这样设计终究是为了提高速度,dma主要有两种一种是lpcdma 另一种PC/PCI DMA而新型pch芯片主要支持lpc dma ,其内部集成摩托罗拉2个82c37 dma控制器 ,并且带有7个独立的可编程通道,dma包括2个逻辑通道组,通都0-3(8位)和通道4-7(16位)如图 ,dma被登记在在io空间的低位64k处,同时被配置在pci配置空间,这两个逻辑通道组可以被dma命令登记设置成固定或者旋转模式,也就是说这两个优先权是可以变化的,最初固定的优先权结构如图 ,通道0有最高优选权而7拥有最低优选权,在旋转模式下通道0-3只是作为一个通道組4,他们经常被放在通道5和通道7之间,而后通道5-7却作为组4的一部分而被前置。在lpc上的dma是通过ldrq#这个信号的使用,举个列a是代表南桥或pch,b代表周边周边设备,当b外设需要dma服务编码它的通道请求用ldrq#信号给a,为了简单话协议,外设都有它自己专有的ldrq#信号,它的这个信号不能被其他pci周边设备分享,如CardBus Express Card mini卡等pci  设备OZ888GS0等。早棋的南桥往往同时只能由一个ldrq#请求但在pch芯片里它可以同时支持2组ldrq#输入,因此支持2组分开的总线主控设备,如总线主控0 (0010b)总线主控1(0011b)允许至少两个设备支持dma。或者总线控制.但是和以往ich南桥不同,pch并不支持lpc总线主控实

行输入输出循环,它在这里只是实行内存的读和写循环,这里ldrq#必须同步lclk,也就是pci的时钟,在pch里许多厂家却不在用ldrq#,如图 而改用dmi serirq来达到快速中断控制目的这里不做讨论.根据lpc 接口定义图如图 ,这里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当lpc周边设备驱动ldrq#低电平,pch收到后立即关闭ldrq#直接输入缓冲,当SUS_STAT#激活后pch同时拉低lframe#和LAD[3:0]如果pci上有个设备出问题了,这里很多因素将引起当机,如pci时钟pci复位pci电源管理pci串行中断请求,都将导致不正常.看看dma串行通道通过协议如图 ,这里ch0-ch7是被pci时钟激活的dma通道请求,gnt#是pch或南桥的允许哪个通道被使用比如start, bit 0, bit 1, bit 2=0,1,0,0}代表选择dma1通道{start, bit 0, bit 1, bit 2=0,0,1,1}选择dma6通道】
      仔细分析相关电路,出现这故障,有几种可能第一bios。第二ec南桥周边设备,第三南桥,当然这个电流貌似显卡而直接动显卡的大有人在,{当然ibm的这些机器包括t60显卡问题断线问题是养活了一大批我们,真心感谢ibm)。先直接刷bios,不行,看能引起跑11的外设,以前修到u26坏掉,4个信号能引起dma问题如图 ,这些设备发出错误初始化命令给南桥也会导致dma中断或无法中断,直接摘掉u26还不行看看pc87392 第11脚如图   lpc dma通道请求示波器有正常跳变.这里外设就剩一个u20 直接摘下u20,还不行,辣块妈妈还不信莫非真是传说中的铁板一块。南桥呀,让徒弟换掉南桥,4根红双喜后,蛮有把握的开机,继续,这时真见鬼了电流也变了不是拉高而是降低成1.075v诊断卡尽然不走码了00。如图 ,难道人品差。示波器这回仔细点好好查信号,这个电流上我喜欢倒推,直接量bios的片选这里的片选信号如图南桥发出-init 通过三极管q14,给u15 37脚一个触发低电平开启bios,示波器没打到该波形,量q14 1脚电压1.16v 3脚电压3.3v2脚电压1.157电压正常 。看电流内存cpu都过了,不放心还是打一下看内存ddrclk这些时钟由北桥发出,波形如图 133m很好,顺手测量内存DIMM0_SDA DIMM0_SCL竟然波形稍纵即逝心里一喜以为u49损坏,该电路是通过u49转换,转换图纸 ,一打南桥SMB_CLK SMB_DATA 也是稍纵即逝如图 ,南桥换了呀,徒弟换南桥的时候同时特地打过hub总线的对地阻止都是对的如图 ,开始头晕了。马上打-ads,没有下啦波形。Bios问题早排除了,cpu早工作了复位时钟都是良好,莫非是ht总线出了错,不想拆北桥。直接测总线回应状态信号如图 ,rs0 rs1 rs2电压分别为 0v 1.1549v 0v再启动机器又变了变成0v 0v 1.1549我的妈呀010变001呀,正常状态应该是111 ,北桥是元凶呀。根据北桥定义如图 总线回应状态010 是defered response 拖延传输,001是重试回应,他这不是拖延他是要拖死我呀。 徒弟换北桥,一番折腾后,开机电流直奔1.70,笑眯眯我知道太阳出来了,装上刚才取下的u26 u20开机时直接测-ads 波波出来了如图 ,内存DIMM0_SDA DIMM0_SCL波形也出来了这个太快了手机来不及曝光就不上传了,bios 片选波形如图   -LPC_FRAME波形如图 ,LPC_AD<3..0>波形如图 ,ibm logo如图 ,进系统测试2小时没问题后,用东方cj买的真空包装袋用吸尘器抽成真空包装,争取来年还卖它。我对老主板都这样,待遇还是蛮好的。

     这里北桥引起测试卡中断dma修到现在还是头一回,想想可能是总线被挂起,而间接影响南桥,其信号设计原理哪位大神知者解惑。dmi的出现取代了南北桥hublink连线结构,而pch及qpi(快速通道互连)将是未来的方向,ibm是曾经的辉煌,谨以ibm t30怀念逝去的南北桥架构。pch架构开始修得多了,希望设计者设计主板时给我们们留点空间。这个闪屏门显卡门还是要的。

有难度////不过修得很好
非常不错
好贴

网友:
厲害啊~南北橋都換了!!
神贴
好贴,这几天刚好研究DMA
有如此深的理论做指导,那是所向披靡啊!

网友:
对架构,时序,总线分析很到位啊!

网友:
niu
支持楼主 技术过硬啊
总线回应,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干维修多久了?

网友:
不得了啊,惊为天人!

好强的维修思路,希望楼主多发些这样的精贴

网友:
对主板的架构了解的如此清晰,真是要佩服一下了。不过我想经验维修者可能在这块板上比你要修的快些,见IO杀IO,见桥杀桥,杀亮为止。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太强悍了,
这机器我也修过类似的情况,不过,在两个小时摸索无果后,选择了放弃,看了你的帖子,我觉得当初太没毅力了……

网友:
您真是太牛 了,把主板了解的这么透彻,真让人佩服啊!

网友:
佩服楼主,我这里碰到这样的机器直接叫客人淘汰算了。平时也因为没时间修。因为没价值。上来回帖也是因为没下载分了。以前上传BIOS还可以赚点分,现在,,哎。。。。

网友:
真是叹为观止,看来我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是啊

网友:
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很给力。

网友:
楼主很厉害,很强大啊!这么深奥的都知道,看的我云里雾里啊!!

网友:
楼主写了这么多最终还是北桥的问题啊!干嘛加焊南桥不好,怎么不加焊北桥了呢?这不是三板斧吗?这样快速。老师都是这样教我们的,三板斧不行了再找线路问题。

同意llhao777说的

网友:
有点模糊!!!!

网友:
厂家为了省成来,结果给了维修同志们一条路

网友:
我是看不懂了  我就会换631

网友(点评):
威名的星哥别吓唬我

网友(点评):
我还会换630

网友A:
T30不是有PCI槽吗。为什么要飞LPC

地啊。 难道PCI 槽有问题。 据了解PCI 诊断应该更准确。

网友:
LZ 这些知识是怎么学来的? 计算机原理有讲这些吗?

网友:
另外Lz这个代码解释是指AWARD BIOS,T30是凤凰BIOS。LZ这个贴有硬伤

网友(点评):
代码解释硬伤是指....呵呵!有...版权之嫌

网友:
看得我云里雾里的 真佩服楼主 哈哈 建议去做设计算了

网友:
写的不错,高手!有点不明白!1诊断卡可以用。干吗飞线啊?

网友:
另外Lz这个代码解释是指AWARD BIOS,T30是凤凰BIOS。LZ这个贴有硬伤
jydzwx
代码解释硬伤是指....呵呵!有...版权之嫌

网友:
T30在MINI-PCI槽里可以直接上诊断卡跑马的。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飞LPC上诊断卡?

网友:
lz功力深厚,应该可以去设计了

网友:
都看晕呼了

网友:
看完楼主的贴子受益很多

网友:
新手,一个头两个大

网友:
看来楼主英文知道了得,,能读懂南桥白皮书了,,,上面的估计也是楼主从白皮书上翻译过来的吧,,再结合实践...
同意楼主:
4.0
维修本本》吕浩
同意楼主:

网友:
太牛了,看的都累

网友:
*脏话*,好像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帖子,楼主技术了得,牛X 不知道楼主这些是从那里看的,

网友:
“SUS_STAT#激活后pch同时拉低lframe#和LAD[3:0]” 怎么图中lframe#信号是LPC DEVICE指向PCH,图有点小问题。楼主没问题,呵呵。

网友:
思路不错, 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达到这种水平

网友:
看来非加精不可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啦,看了楼主的贴,才知道自己其实懂得真的很少,
同意楼主:
5.0
扬帆起航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的检测卡。不支持PCI?

网友:
高手,分析透彻,难得学习一下

网友:
佩服的无敌投递

网友:
是啊,有测式卡为何灰线?

网友:
只能佩服了,虽然我没怎么看懂。

网友:
毅力啊,,昨天刚一个T30让扔了

网友:
LZ 说的很清楚

网友:
lz 有心了、、、

网友:
我想知道 诊断卡怎么飞的

网友:
你们老师就没教干桥风险更大吗

网友:
诊断卡怎么飞的???

网友:
有人回答,吗

网友:
楼主给了我学习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T30不是有PCI槽吗。为什么要飞LPC

他觉得这样牛B不是一点点,不直接插PCI

网友:
额呵,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很厉害,很强大啊

网友:
问一下楼主,波波是岩崎的吗?

网友:
厉害厉害  佩服   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呀。。。。

网友:
wai歪       够给力的

网友:
真是膜拜啊,,基地高手如云

网友:
实在是太强大了

网友:
楼主很强的研究力啊。。。很经典的一款介绍和经验

网友:
很久没这样修过机器了,几个钟搞不好直接丢了现在,没这个毅力!楼主有时间,有技术,佩服!

网友:
分析得很好,佩服佩服

网友:
神贴……写的太详细了

网友:
前两条还修过一台T22呢

网友:
LZ这技术太牛了,看着都晕,这些信号什么的解释的这么清楚,赞。

网友(2012-06-21):
是得膜一下

网友(2014-02-20):
看了楼主的帖子,。完全看不懂啊。但是不得不说,。楼主厉害至极啊。但是能不能说的通俗点。

网友:
怀念经典啊

网友:
看得入神了,楼主太强了

网友:
对戏通的分析很到位。我就只能直接换北桥,蒙一下

网友:
让我见识到了何为技术贴

网友:
我只能说  楼主技术太牛逼了   这样的分析很到位

网友:
看来是老江湖了,对信号了解的这么清楚,看来你的徒弟们能学不少东西

网友:
楼主 可否编写一片关于上电自检的完全详细过程!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