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卡开机画面

楼主(2012-05-20):
      遇到一联想Z360的机器卡开机画面,你让它卡在那半小时后再重开就正常了。因该是冷机的时候卡,热机后就正常。
            外设全卸过了,我是裸板点的。CPU,内存,硬盘也换过了。主板上能卸下来的芯片我也都卸过了(比如网卡,声卡等)
               BIOS也刷过了。桥是因特尔HM55的我也换过一个新的。

       有木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问题啊?是怎么搞好的。或者帮忙分析下可能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自己顶一下,,,,怎么没人回贴啊????难道迅维……

网友:
CPU电源管理IC

网友:
冷机的时候用风枪吹吹南桥再开机,试试有无改善。

网友:
南桥有问题

网友:
    因特尔HM55的桥  南北集成的 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