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230电池能触发,电源和电流表不能触发。

楼主(2012-05-20):
查适配器过来的保护隔离,开关板有4.5V电压。3V5V正常,按开关有跳变电压。就是不触发。修的无头绪、、、

网友:
有待机。之前不知道电池可以触发,换过新南桥

网友:
隔离电路吧

网友:
应该是隔离电路电压有点问题

网友A:
查查ACIN 这个信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查ACIN 这个信号吧

这个型号是低电平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是低电平正常。。。

我下的图  跟你的不一样啊 给我发个图看下  邮箱:yamindiannao@163.com

网友:
求个上电时序

网友:
看不懂图,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