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Q14OO装不了系统 求破解啊

楼主(2012-05-20):
CPU 换了 内存 换了  光驱也拔掉了 硬盘也换了好几个了 (新的)CMOS也放电了 PE能进去
装WIN7的不行 卡住不动了
装XP什么驱动都没装也装不上
SIS芯片组的 我在想会不会是南桥呢 童靴麽求解释?????

不看不晓得,还有这样的说法
SIS芯片组,不能用东芝SL的硬盘,只能用东芝SK的硬盘,西数硬盘要执行WDSSPD,三星硬盘要执行HUTIL,其它希捷,日立,富士通免刷硬盘端口,要不安装系统启动不了,蓝屏,启动的时候黑屏 本

网友:
当然别怀疑我不会装系统装了好几年了

网友A:
给你出个主意,上次有个电脑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你可以把硬盘拆下来挂在台式机上做完系统,我指的是在台式机上做完,然后再装在台式机上把驱动装好,ok

网友:
这个方法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不要白费力气了,就是硬盘接口周边电路问题。第一遍0-100应该可以考完,不管你取消驱动安装还是不取消,都会卡主不动0。硬盘灯不闪了,就死了。PE包进的

网友:
把硬盘分区后,用分区医生修复主盘引导区!然后用PE安装或用纯净版系试试施!!!

网友:
同意楼上,可以试一下

我装不了 都是这样操作了 一般都OK了

网友:
挂台式机上试试把,如果不行,应该就是线路的事了

网友:
先在台机上考个系统  看下装的进不    慢装装了没?不行就是硬件有问提

网友:
试一下纯净安装版的。要是不行,就考虑下硬件,还有硬盘分区了

网友:
SIS芯片组,不能用东芝SL的硬盘,只能用东芝SK的硬盘,西数硬盘要执行WDSSPD,三星硬盘要执行HUTIL,其它希捷,日立,富士通免刷硬盘端口,要不安装系统启动不了,蓝屏,启动的时候黑屏

我的观点和你一样!就是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用其他方法装系统吧,光驱啊,网克啊,很多方法的,如果行不通在在其他主板装好系统换回去呗

网友:
问下楼主好了吗

网友:
下BIOS看行不行

网友:
垃圾主板啊

网友:
把硬盘装在别的机器上装

网友:
最后修南桥的时候  掉点了  退了  没搞定

网友:
BIOS问题我遇到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出个主意,上次有个电脑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你可以把硬盘拆下来挂在台式机上做完系统,我指的是在台 ...

有些笔记本会发生这样的事,你说的方法没错。我也是用这个方法来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