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0M不触发

楼主(2012-05-20):
做几天接到一台410m机子,不触发,量了待机都,后来换了个时钟晶振触发亮机,放在一旁,过两天报价,报完价叫学徒装起,装完不触发,拆出板子量,待机一样正常,就不触发,以为换的那晶振不行,再换之,故障依旧,有没哪位大虾们修过此机器,麻烦点拨一二。

宇光 -4 请发到正确栏目

网友:
一般应该是南桥和es啊

网友:
同意2楼说法 LZ你可以说下 你为啥要换时钟晶振的啊

网友:
查一下IO的工作条件,然后再做下一步诊断!

网友:
虚焊的多,如:桥。EC。。。

网友:
刷一下BIOS吧

网友:
查EC的条件啊。。。。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高手,学习了。。。。。。。。

ptmanager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估计还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