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使用30分钟左右关机

楼主(2012-05-20):
     昨天接一T23客户说是用30分钟会关机,我一看此机AB壳已经变形,CD壳也是被拆过多少次了,就有点不想修的意思了,客户说你说多少钱吧,于是修吧,首先考虑散热,未果,最后的最后加焊CPU供电电感解决!

网友:
电感也会虚焊?

网友:
T23好老的机器了 还跑得动啊

网友:
别说,T23的机器还可以的,我就喜欢它
你这主题一看我就知道是CPU供电这一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