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3.3V控制220V通断问题,

楼主(2012-05-20):
硬盘录像机主板上一个3.3V的喇叭,想换成220V超高分贝报警喇叭~!从主板上接线出来后,如何用3.3V控制220V喇叭的通断·!录像机上出来的3.3V好像是脉冲信号~!
硬盘

网友:
用继电器看看

网友:
用光偶
同意楼主:
5.0
风间尘
同意楼主:

网友:
电流小的话,用光耦4021即可,要不然就用继电器来控制吧。

网友:
用继电器控制最好吧。不过要注意电磁干扰。

网友:
光耦+继电器,继电器3.3V不好搞,之前加一个光耦,需要一个DC电压
同意楼主:
5.0
风间尘
同意楼主:

网友:
忘记说了,要对速度有要求的,继电器不可以。
那样需要高压MOSFET或是三极管自制

网友:
用个微型变压器吧。

网友:
3.3V通过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开合220V

网友(2012-06-20):
用光耦加个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工作

网友:
晶闸管可以的吧

网友(2012-07-31):
光耦+继电器

网友(2015-12-10):
用直流固态继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