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主板!

楼主(2012-05-20):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主板,型号是多少,最好有BIOS!

网友:
是845主板吧

网友A:
是845的主板。

网友:
这个眯着眼睛就知道是845板,但BIOS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845的主板。

要看是什么牌子的,型号是多少,想找BOIS,不知道是什么板子!

网友B:
杂牌板吧,找不到的要找IO 声卡芯片都是一样的刷上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时钟也要一样才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杂牌板吧,找不到的要找IO 声卡芯片都是一样的刷上就可以了

就是杂牌的,嗯,谢谢哈,我去试试!

网友:
845D的板,找BIOS有点难度,因为时间太久了,即使不是杂牌,厂家的网站也可能不提供下载了。

网友:
是478的吗???

网友:
我看像精英的板

WJC
对就是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杂牌的,嗯,谢谢哈,我去试试!

声卡芯片不一样,可以刷不啊?

网友:
845的     找一个芯片组一样的  刷上去试试看

网友:
这个是台式机主板、不是笔记本主板 鉴定完毕。  哇哈哈哈哈哈,

jian9369 -4 严禁灌水
落ベ月 -5 严禁灌水

网友:
我咋看不到图呢?

网友:
845的主板另外换块也才四五十块 省事

网友:
845的主板啊,

网友D:
这是威盛845,可惜没BIOS我

你太搞笑了,via什么时候产了845?

网友:
有点年纪了,只能找同类的BIOS了,难度有点大。

网友:
要找IO一样公版BIOS 写就可以

网友:
是是忘记了都要一样的就可以了芯片组,声卡,IO,时钟,有的还有网卡

网友:
明天给你找找看我这里有没有这样的主板,记得好像有几块

网友:
INTEL845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威盛845,可惜没BIOS我

哦。。打错了一个字。。是微盛。。

网友:
845GL的板,有点像AOPEN,你看一下风扇架子下面有没有型号,如果没有找一块类似的板BIOS写上去看看

网友:
找个奥美嘉  科美  什么阳光之类的845板子BIOS   刷刷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或者精英

网友:
一看就是杂牌845GL

网友:
根据图片搜搜有没有照片一样的,然后再搜BIOS

网友:
845直接 他换个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