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Z475装不上XP

楼主(2012-05-20):
第一次遇到笔记本不能装XP系统的,试了好几个版本的XP都是南屏,装了WIN7好了,这款Z475真的不能装XP吗?

网友:
你可以去安装XP纯净版的看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这款不能装XP,WIN7也必须是官方的驱动,否则冷开机会很慢,运行也慢

网友:
应该可以装吧,看BIOS能改改,设置有没有改的

网友:
能安,就是不好安。硬盘模式改了,别装驱动。而且和镜象的版本也有关系。

网友:
找个集成ahci的安装版装装看

网友(2012-12-31):
应该可以的,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硬盘问题吧

网友(2014-05-27):
还是装WIN7吧,官方不提供XP下的驱动,网上找的XP驱动装了也不稳定,蓝屏

网友:
这个机型我装过XP的, BIOS里面把ahci改成IDE 就好了。不过官方没有显卡驱动,其它驱动都用驱动精灵装就是了!    集显也能用,独显的话,除了win7  没办法

网友:
硬盘 FAT32 装XP 最好!

网友:
端口该没得啊?

网友:
AHCI换成兼容模式试试

网友(2015-07-07):
我的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
安装原版的系统 兼容性好

网友:
只有试试看了。

网友:
新出来的电脑有时候就是不能装XP,没有办法

网友(2016-06-28):
手上正好有一台  装不上XP   蓝屏   希望此贴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