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I3主板无复位速修

楼主(2012-05-20):
V星MS-7673-1.01全板无复位维修实例
主板型号:MS-7673
故障现象:全板无复位
故障分析:……
外观OK,全板无复位要查全板供电时钟,2PGVRMPWRGDATXPWRGD),发现VRMPWRGD0V,正常是3.3V,上个测量图
这张是实物图,
再上个电路图
VRMPWRGD产生原理是当CPU供电好之后由电源芯片发出经总线供电上拉到Q66 (双三极管)的2脚,Q66 61脚导通,同时Q665脚也会拉低为0VQ6634脚截止,VCC3经过2个电阻串联分压后上拉得到VRM_PGD,实测R871 2端都无电压,就是说VCC3电压没加过来,明显是断线了
据经验这块的供电一般与内存的VCCSPD脚是同一路的,一般是内存槽那块断线。
马上量内存槽的236VDDSPD 0V,正常应是3 .1V,打VDDSPDATX电源的VCC3不通、正常应是直通,在内存槽那块仔细排查无发现,懒得查了直接从ATX电源座那块飞了根线到内存槽的236脚,上电复位正常,跑码亮机
结论:内存槽的VDDSPD断线,造成VRMPWRGD无上拉电压

补充内容 (2012-5-21 09:46):
图纸是找人截出贴子那部分,我也没有

网友:
对呀,请楼主本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把图给传上来吧

网友:
来个图  主板的图很少的

网友:
有图纸真好。现在的板子没图纸,能快到哪里去啊。除非以前修过这板子。。

网友:
怎么没把图纸上传上来呢

网友:
还没动过I3的板子呢

网友(2014-07-04):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VRMPWRGD这个信号也有给时钟芯片提供开启信号作用的

网友(2012-05-21):
看来微星的内存SPD容易断线I3上也是一样啊,唉!!!
快给楼主加分,分享图纸

网友:
恩,又知道了一些。多交流经验哟

网友(2014-01-15):
还没修过 这个主板呢

网友:
嗯。很好很强大。 还讲了发生故障的条件,。学了很多有用的。3Q

网友:
我也想要这个电路图,楼主能否上传一份

网友:
厉害啊,思路非常清晰啊,

网友:
图纸太难求了

网友:
没修过I3的板子那

网友(2014-02-18):
请问楼主,什么是复位了

网友:
技术好,写的也好,一看就能明白!

网友(2014-03-21):
版主牛逼,能从ATX飞线过来,可以学习

网友:
楼主真厉害啊,学习了,很牛啊

网友:
版主牛掰啊。。。人脉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