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 独显,不能软关机,不能重启

楼主(2012-05-20):
此主板是6050A2314301-MB-A04  客户反映是雷打坏的,拆开一量,南桥短路了,更换南桥后,能开机就是不能软关机,不能软重启,开机进系统用正常,网卡没有坏,就只坏了一个南桥,软重启,南桥的SLP S3#没有拉低

网友:
雷劈的超难搞~~~~~~~~··

网友:
仔细查查南桥外围电路,主要是电阻有无损坏

网友:
谁有这个机器的点位图呀
有图纸元件实在难找

网友:
这个问题是最难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