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创建的一个新用户突然不能登陆了

楼主(2012-05-20):
WIN7系统管理员帐户能正常进入,但创建的一个新帐户不能登陆了(之前能登陆),出现“Group  policy  client”服务未能登录。如果确定的话就自动注销。我进管理员帐户找到这一服务是灰色的改不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用户被停用了。

网友:
错,是用户配置文件丢失了,最多见的是手动转移用户目录的系统,装某些软件时不认用户目录,强制更改注册表恢复原来目录位置,导致此现象,可以修复。

网友:
我会选择备份文件然后重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