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2-05-20):
         有台 三星R467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不开机,插电源待机0.02无3  5V电源芯片51125  9脚有17.89V  8脚4.9V  11脚3.2V,,开关上有3.3V且有跳变,按开关时电流跑到0.03后又回到0.02不开机,电源芯片51125  和电池充电芯片更换过还不行,没思路了?、

网友:
有通病的。楼主搜一下

网友A:
电池接口有两个双N管还是P管哦,忘记了 我修过,找两个来看图飞去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口有两个双N管还是P管哦,忘记了 我修过,找两个来看图飞去就Ok了

可以详细点不

网友:
就是电池接口哪里有两个场先管你看图纸嘛,是个双N管还是P管我都忘记了,看图纸电压对不对 不对看图纸接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