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利浦190E1液晶显示器按键板电路图

楼主(2012-05-20):
前两天去废品站卖点东西,看到一个19的液晶显示器(飞利浦190E1),被拆散了,跟老板沟通了一下,上电试机可以点亮,于是坎价,最后以60大洋买下,回家装起来一起正常,只可惜没有前壳和按键板,自己用冰箱的玻璃盖改装了个前壳,可是按键板搞不上去,自己把一位客户的170S的按键板拆下来装上去只有开关键起作用,跳了好久线,也没能把全部功能搞出来,哪位大哥能帮帮我啊!!!

网友:
zhe这种按键一般是电压取样,,用电位器边调边试

网友:
我用这个方法也试了好多次了,这一个调上了那一个不行了,搞的一头雾水,把自己也搞晕了。

网友:
这种有通病的,如果是两灯的灯管,建议先把灯管拆出来焊一下,加好热缩套

网友:
不用按键就是咯  需要用的时候用东西跳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参照此图试试

网友:
一般用2K都得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