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72G木有声音,怎么搞

楼主(2012-05-20):
shutdown这个是关机的意思,但是这个在功放芯片上指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角没有电压正常吗?

网友:
shutdown应该是芯片的开启脚,应该有电压芯片才工作。

网友:
我就觉得是前面的那个开关管坏了,开关管有输入电压,有开启信号,就是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A:
那不是个非门么,进3.3出低电平正常啊。

网友:
正确,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个非门么,进3.3出低电平正常啊。

你能看到图片吗?那个开关管的第四脚没有电压那是正常的?

网友B:
去掉门电路  直接连到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掉门电路  直接连到芯片

shutdown  那个角应该有5V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hutdown  那个角应该有5V是吗?

3V高电平

网友:
学习中

晨翔电脑 -5

网友:
学习了

晨翔电脑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