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Z 不开机系统单元电路5V只有2V

楼主(2012-05-20):
ACER 4741Z 不开机系统单元电路5V只有2V
电脑开机

网友:
朋友,系统5V只有2V一定不开机。先把5V修正常再说吧。你这么问(你几乎什么都没分析)很少人会回答你的,没有谁有那么多精力替你分析整个故障啊
同意楼主:
5.0
HJ406487576
同意楼主:

网友:
我也遇到过5V只有2.5 3.3只有1.7左右 的电压 但是没搞定 忘高手指点

网友:
可先查有否短路。

网友(2014-02-20):
could be short circuit mate